电脑启动不了。光标一直闪!

楼主(2009-04-20):
电脑启动不了。光标一直闪!
我的电脑突然就启动不了了!可以进入BIOS,硬盘内存的连接基本也没问题!
启动的时候进入主板的信息界面后!本来应该是选择操作系统的界面!可是却出现了光标在闪就是进不了系统!我怀疑是BIOS 出了问题!没次重启电脑BIOS 就还原成初始没被修改过的状态!系统我重装了N 次了!就是启动不了!
问题补充:但是我可以启动系统盘的微型系统!
电脑
问题

网友A:
大概是安装完成后,系统在第一次正式启动时,修改了磁盘的启动区,所以进不了系统。你将机器各方面的性能高到最低后,再装一次机试试。必要是可以换一个磁盘。

网友B:
可能安装完成后,系统在第一次正式启动时,修改了磁盘的启动区,所以进不了系统。你将机器各方面的性能高到最低后,再装一次机试试。必要时可以换一个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