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C8051F120+CP2200 我使用例子程序UDP来实现接收数据相关 ...
hanna207
hanna207

网友A(2009-07-28):
C8051F120+CP2200 我使用例子程序UDP来实现接收数据相关问题
C8051F120+CP2200 我基于例子程序UDP来实现接收数据相关问题,往板子里传数据,但是传了不到2秒就断开了,就算是使用其例子程序与PC机交互,数据传了一段时间也会停止传输,传输时间时长时短,我想问问有没使用过该网卡CP2200的大侠,一般使用该网卡,是不是都不使用新华龙提供的TCPIP协议栈的?是不是一般都要自己写驱动的,就是例子程序中有个CP220x_Ethernet_Routines这样的例子程序来写的呢?
数据
时间
程序
华龙

网友B(2010-01-07):
10. Once the UDP example has terminated, the user may ping the C8051F120
at the IP address defined in IP_DEST_ADDR.
这是程序前端的注释,是可能断开。再ping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4-11):
楼主能不能传一份UDP的例子程序 t4nitnt33@163.com

网友D(2010-06-24):
我正在使用,不是很明白

网友E:
新华龙CD里面有例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