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信号切换

楼主(2009-04-14):
485信号切换
想做485信号的切换,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弱弱的问下用CPLD直接切A/B信号有没有问题。
信号

网友A:
用模拟开关CPLD不行,AB线是差分信号

网友B:
CPLD倒是有差分输入,不过485的压差太大,先接模拟电路比较安全

网友C:
485信号切换?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