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wince通过232串口通讯,同时收发数据就会丢失

楼主:
两台wince通过rs232串口通讯,同时收发数据就会丢失,两端单收或者单发都没有问题,交替收发也没有问题,
只有在同时进行收发的时候会出现数据丢失。
具体如下:
A一次发送1024个字节的数据,B收到数据后立刻写串口,这时候B收到的数据就会丢失,同样A收到的数据丢失的更严重。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小,问题就不明显。
用过三个串口程序测试,收发都是多线程并增加了队列处理的程序也一样丢失。
将一台机器的收发短接,同样出现这个问题。
哪位大侠做过串口的测试?

网友:
不懂 帮顶

***********************************************************************************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Wince学习群:100062496!  稍后将会有一个学习计划,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确保硬件没问题吧?有什么方式能证明硬件的确没问题!
波特率是多少?降低会怎样?
wince下的串口程序是怎么写的?接收软件缓冲设的多少?
A - B 转换时,加几毫秒延时如何?

到:http://www.pudn.com/downloads185/sourcecode/windows/comm/detail869673.html 用一下evc的那个试试,看是否有此问题?

网友:
先找个标准的串口,一个一个试,可以先和PC通。

网友:
回2楼,硬件没有问题,单收和单发都很正常。
波特率是9600,越低收到的包就小,而且丢失的情况更加频繁。
wince的串口程序就是CPSerialPort,SetupComm(m_hComm,16384,16384);
收到的数据使用的缓冲池,缓冲池内存分配了5K,使用时当做4K使用,并且发送一包就会丢失,一包数据只有1K。
A-B转换是什么意思?A发送给B,B收到后立刻WriteFile给A,
如果你说的意思是B收到数据后延迟一下在返给A那就不是同时收发了。
如果A发送的时候加延迟,但是只是一包数据就有问题,还没等到延迟呢。

网友:
将一台机器的收发短接,同样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先确保硬件没问题吧,先跟PC机通信吧

网友:
选一台wince机器和pc通信试过了吗?
硬件是什么体系,若x86装dos、xp在自己短接下试试?
wince下不该用CPSerialPort类,那是个vc下的,毕竟和evc还是有区别的,试一下下的PSerialPort类;

网友:
刚刚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在电脑x86,32位,上测试,串口短接,发送6K 数据,收到1287字节。
使用的WINCE设备是Arm9 2440。
我用的是evc的PSerialPort.cpp是不是?我的串口程序就是根据这个类做的
与PC通讯暂时没有测试,不过单独PC测试的结果差不多。
如果收发部同时进行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查下gooogleman的文章。他以前弄過一個串口的丟數據的問題。貌似是解決了。2440的。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20/17/675652EB-152B-4728-8C57-92AB5F5A93C9.html
希望有用。不過不是兩臺對發。

网友:
线程交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