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调用 wince5.0的 nandflash驱动 错误

楼主:
使用 CreateFile 但始终都不成功,应用中代码如下
                hFunction = CreateFile( TEXT("DSK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hFunction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注册表中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网友:
试试
hFunction = CreateFile( TEXT("DSK0:"),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hFunction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网友:
不对
引用 网友A:
试试
hFunction = CreateFile( TEXT("DSK0:"),
? ? ? ? ? ? ? ?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 ? ? ? ? ? ? ? 0,
? ? ? ? ? ? ? ? NULL,
? ? ? ? ? ? ? ? OPEN_EXISTING,
? ? ? ? ? ? ? ? 0,
? ? ? ? ? ? ? ? NULL);
? ? ? ? ? ? ? ? if(hFunction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B:
如果要使用DSK1:就在你的注册表项中加一条"Index"=dword:1。
想用DSK几就设置成几。
另外要注册你的这个驱动需要是device.exe加载的才可以。

网友C:
或者是sm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使用DSK1:就在你的注册表项中加一条"Index"=dword:1。
想用DSK几就设置成几。
另外要注册你的这个驱动需要是device.exe加载的才可以。

我也在注册表加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smflash

这个也不对

网友D:
LZ的驱动加载成功了吗?首先得确定这个,,,

网友D:
HANDLE hDrv=CreateFile(L"DEM1:",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驱动加载成功了吗?首先得确定这个,,,
加载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ANDLE hDrv=CreateFile(L"DEM1:",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这个也不对

网友:
应用程序是vs2005编译的

网友:
创建文件时路径也需要考虑吧…

网友:
在wince6.0上就 可以, 在wince5.0上 就是不行

网友:
使用openstore,具体参数的传递参照help文档

网友:
前几天刚做过类似的功能,参考我的博客,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