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液晶,显示乱码?

楼主:
液晶屏初始化,打开液晶显示,发送设置光标的指令后,屏幕出现满屏的小竖线。。。我还没向里面发送数据呢。。
这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那个刷屏的没设置好。如果初始化没问题就可能是驱动IC的问题啦!

网友:
看初始化 有问题吗?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
液晶是金鹏的OCMJ15*20
void Lcd_init()
{
        Lcd_regwrite(0x00,0xc8); // 电源正常模式,文字模式
        Lcd_regwrite(0x01,0xf2); // 中断忙碌高电位触发,系统8MHz
        Lcd_regwrite(0x02,0x10); // 设置ROM/RAM读取速度
//        Lcd_regwrite(0x03,0x80);  advance display setup regiser(adsr)
        Lcd_regwrite(0x10,0x6c); // 粗体字,中英对其,光标显示,光标自动移位
        Lcd_regwrite(0x11,0x00); // 光标宽度和行距
        Lcd_regwrite(0x12,0x91); // 图形模式时,光标先水后直,只显示page1,read/write运行在page1层
        Lcd_regwrite(0x21,0x27); // 设定屏幕长320
        Lcd_regwrite(0x31,0xef); // 设定屏幕高240
        Lcd_regwrite(0x41,0x00); // 设置窗口左边位置
        Lcd_regwrite(0x51,0x00); // 设置窗口顶端位置
        Lcd_regwrite(0x20,0x27); // 设置窗口右边位置
        Lcd_regwrite(0x30,0xef); // 设置窗口底边位置
        Lcd_regwrite(0x40,0x00); // 设置窗口左边位置
        Lcd_regwrite(0x50,0x00); // 设置窗口顶边位置
        Lcd_regwrite(0x60,0x00); // 设置光标segment地址
//        Lcd_regwrite(0x61,0x00);
        Lcd_regwrite(0x70,0x00); // 设置光标common地址
        Lcd_regwrite(0x71,0x00); // 在水平模式下,设定区块移动的起始Common位置
        Lcd_regwrite(0x72,0xef); // 在水平模式下,设定区块移动的结束Common位置
        Lcd_regwrite(0x80,0xaa); // 光标/屏幕闪烁时间
        Lcd_regwrite(0x81,0x00); // 保留
        Lcd_regwrite(0x91,0x00); // 保留
        Lcd_regwrite(0x90,0x06); // 设定屏幕更新周期
        Lcd_regwrite(0xa0,0x11); // 光标ROW等于缓存器[B1h]INTY,使能INTY中断
        Lcd_regwrite(0xa1,0x00); // 键盘控制
        Lcd_regwrite(0xa2,0x00); // 键盘输出值
        Lcd_regwrite(0xa3,0x00); // 键盘输入值
        Lcd_regwrite(0xb0,0x27); // 设定行segment中断地址
        Lcd_regwrite(0xb1,0xef); // 设定列Common中断地址
        Lcd_regwrite(0xc0,0x00); // 触摸控制
//        Lcd_regwrite(0xc1,0x0a);  ADS控制
        Lcd_regwrite(0xc8,0x80); // 储存触控屏幕行的高字节(bit9~2)的相对位置数据
        Lcd_regwrite(0xc9,0x80); // 储存触控屏幕列的高字节(bit9~2)的相对位置数据
        Lcd_regwrite(0xca,0x00); // 触摸屏行列的低字节
//        Lcd_regwrite(0xd0,0x80);  lcd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cr)
        Lcd_regwrite(0xe0,0x00); // pattern data register(pdr)
        Lcd_regwrite(0xf0,0xa0); // 简体字,使能字形ROM转换电路
        Lcd_regwrite(0xf1,0x0f); // 设置字形垂直为两倍大小
}

网友:
LCD模块没有初始化好,或者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模块初始化不对

网友:
再看看初始化吧  我没用过这个 之前用过OCMJ4*8

网友:
楼主咋不把相关的函数代码页贴出来呢?
最近我的问题是到达LCD引脚上的信号都是对的 ,但就是不能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  纠结中
当然我用的是DSP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