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突然退出

楼主:
好久、程序突然退出,什么提示也没,而且很难定位,
因为他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候运行一两个小时就会,
但是有时候半天也不会出现。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系统是CE4.0

网友:
内存越界
指针越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越界
指针越界

-------------------------------------
程序里面没有什么指针,只有一两个,还是局部的,在函数中用后都释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越界
指针越界

-------------------------------
再说,要是 越界 的问题的话,退出时候不是会弹出个对话框的吗?
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提示就退出了

网友:
跑个Debug版的,看看有什么提示

网友B:
多DEBUG,多看内存情况

网友:
以前弄个C#开发的程序,只启动到界面,然后自动退出了。莫非也是内存不足?

网友:
肯定有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DEBUG,多看内存情况


在debug版本下测试,怎么样监测CE系统内存的变化呢?

网友A:
唉...,LZ是什么程序都没有说,我只能这样说说大概的原因。

其实主要是内存的问题,包括可能的内存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LZ是什么程序都没有说,我只能这样说说大概的原因。

其实主要是内存的问题,包括可能的内存泄露

----------------------------------------------
应该是,但问题是我把代码看了一个下午,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很难定位啊,不知道如何测试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