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HJTAG下通过sfj.exe烧录nand时的疑问

楼主:
如题,今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不是很明了

各位兄台聊聊看法

我们知道烧录nand有很多工具和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HJTAG(和PC并口)连接情况下调用SFJ.exe软件来烧写指定的bin文件到nand指定block。

既然烧录,肯定需要涉及nand的各种操作,那请问使用sfj时对nand操作的程序运行域在哪里,是被加载到SDRAM中的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过程又是谁来负责?

我这样猜想的(sfj源码还没琢磨),HJTAG检测到arm core后,运行sfj,则sfj通过并口-HJTAG传输指令和数据,这里面可能会使设备上SDRAM初始化,时钟设置等操作,在把nand的操作代码直接加载到SDRAM,还有需要烧录的bin文件也直接加载到SDRAM中
这样nand的程序还有需要烧录的bin文件都在SDRAM中了,下面的事情就是烧录,然后在做一些和上位机SFJ的交互。

不知道思路是不是对,大家聊一下哦

网友:
可能有一段小程序加载到SRAM,用不到SDRAM. 由此程序烧NAND-FLASH. 猜的.

网友:
应该是只在内部RAM中加载,而没有加载到外部的DRAM,因为SJF都是针对某一CPU和NAND,而DRAM是需要一定初始化的,SJF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应该是使用的内部的RAM。

网友:
嗯,有可能,不过那对sfj的中的代码尺寸就有要求了,保证在stepstone 尺寸之内。。。

不过,还没有求证是不是真的这样,年底事真多。。

网友:
保证在stepstone 尺寸之内。。。

这个不需要,可以烧整个BLOCK,启动后的代码执行过程我之前说过的

网友:
这个东西 没有用到外部的SDRAM。

在hjtag代理软件有源码,可以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