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的下位机硬件的配置?

楼主(2009-09-19):
数控系统的下位机硬件的配置?
我用RTX+windows系统中用VC编程实现了插补计算,得到坐标增量(Xi,Yi),现在怎么设计位置控制方案及数控系统的下位机硬件的配置?
想用PC+I/O接口板,但是对市场的接口板不熟悉,看看哪位大侠帮帮忙,选择什么板子和电机驱动器~~越便宜越好!
系统
数控
接口

网友A:
要便宜就用步进电机,有对应的驱动器。主机可以直接用并行IO口(若没有,可以用USB转并口),不需要专用的IO卡

网友B:
1楼,你好,感谢帮助
用并口的话,如何匹配坐标增量(Xi,Yi)和电机驱动器要的信号呢?能进一步的告诉我并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流程吗~~

网友C:
步进电机一个脉冲就对应一步,根据机械系统的脉冲当量,可以换算成对应的位移。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需要一个脉冲输入、一个方向输入。并口中有8位双向IO口,5个状态口(输入口),4个控制口(输出口)。状态口可以用来检测机械系统中的信号(如限位开关),4个控制口可以输出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的脉冲和方向。余下的就是编程了。

网友D:
有没有并口驱动步进电机的代码例子?

网友E:
两相步进电机,加20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大家对处理某位移对应的脉冲个数不是整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