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在WINCE系统下控制外部IO

楼主:
我用的是三星2440芯片,有人说用VirtualAlloc()与VirtualCopy()函数实现,我查了很多资料不知道怎么写好,比如我的IO口是GB5,GB6,GB7,GB8下面是他们的相关地址:
PORT B CONTROL REGISTERS (GPBCON, GPBDAT, GPBUP)
GPBCON             0x56000010
GPBDAT            0x56000014
GPBUP             0x56000018
其中GB5,GB6,GB7,GB8所在位为:
GPB8                [17:16]
GPB7                [15:14]
GPB6                [13:12]
GPB5                [11:10]
如用VirtualAlloc()与VirtualCopy()函数实现?

网友:
没有兄弟知道吗?

网友:
帮顶,没玩过三星的

网友:
难道这个没人做过?

网友:
郁闷 我在线等高手帮忙!

网友:
周末了 ,高手都不在吗?

网友:
是的,在 WinCE 5.0 中,地址映射后,可以直接读写 IO ;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在 C# 中使用。

一般都放到驱动中读写硬件。

网友:
你想在汇编里面去写呢?还是在驱动里面去写?是在stepldr/eboot里写还是在driver里面写?

EBOOT里面:
    volatile S3C2443_IOPORT_REG *s2443IOP = (S3C2443_IOPORT_REG *)(S3C2443_BASE_REG_PA_IOPORT);
              s2443IOP->GPFDAT=(s2443IOP->GPFDAT&~(0x1f<<3))|(0<<3)|(0<<4)|(0<<5)|(0<<6)|(0<<7);        //D4~0

driver里面:
        v_pIOPregs = (volatile S3C2450_IOPORT_REG *)VirtualAlloc(0, sizeof(S3C2450_IOPORT_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 (PVOID)(S3C2450_BASE_REG_PA_IOPORT >> 8), sizeof(S3C2450_IOPORT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v_pIOPregs->GPCDAT  &= ~(0x1 << 7);

不知道看明白了没有?

网友:
C#中应该不行。
可以用C++写成DLL,再用C#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中应该不行。
可以用C++写成DLL,再用C#调用

恩,之前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c#应该可以的 通过虚拟地址衍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feishanm的想法也是可以 就是有点麻烦 我evc没怎么用过..

网友:
先用PLATFORM BULIDER或EVC 写一个IO流驱动程序,竖最好做成系统自动加载的.然后在VS2005 C#程序调用如下函数就可访问到IO了: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CreateFile(
            String lpFileName,                        //file   name
            UInt32 dwDesiredAccess,                   //access mode
            UInt32 dwShareMode,                       //share  mode
            IntPtr lpSecurityAttributes,              //Security  Attributes
            UInt32 dwCreationDisposition,             //how   to  create
            UInt32 dwFlagsAndAttributes,              //file   attributes
            IntPtr hTemplateFile                      //handle   to   template   file
        );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ReadFile(
            System.IntPtr h_comm,
            int[] text,
            int length,
            ref   int length2,
            IntPtr overlap
        );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WriteFile(
            System.IntPtr h_comm,
            ref Byte WTtext,//Byte[] text,
            int length,
            ref int length2,
            IntPtr overlap
        );
如楼主还不清楚可留下邮箱,我发一个给你.

网友:
TO:andyhere
IO流驱动程序程序能发给我看下吗?,还有系统自动加载是怎么实现的,兄弟我的邮箱是pengxiyin@hotmail.com

网友:
已經傳到你的郵箱.

网友:
C#不用驱动可直接操纵2440所有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