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播放问题

楼主:
我的2440板子上,CE下放TCPMP081的程序,播放文件时没图象,进度条有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呵呵刚学搞的,很多不懂)哪位高手能解答下

用MIDIPLAY可以正常播放,显示是2D加速的SM501,666格式的.

是不是缺了什么组件,不过好象TCPMP不是说不依赖CE吗?

网友:
你的DIRECTX组件估计没加进NK

网友:
调整显示的方式

网友:
看下TCPMP是用什么方式输出的,在TCPMP的Optiongs的菜单里面可以看到,确定一下是DDraw,GDI,还是Raw Buffer等。换一种显示模式试试看。

网友:
在TCPMP的Optiongs的菜单里面可以看到视频驱动用的是什么 ?
确定一下是DDraw,GDI,还是Raw Buffer,如果是DDraw则依赖于CE系统的组件。可以选择其它的来进行测试!

网友A:
TCPMP采用插件方式构架的,可能需要确认是否有针对您硬件的加速显示插件。采用硬件加速显示肯定要比GDI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PMP采用插件方式构架的,可能需要确认是否有针对您硬件的加速显示插件。采用硬件加速显示肯定要比GDI强很多。

因为TCPMP现成的模块不支持硬件的加速,想要增加可能要花很大功夫的。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向视频驱动中增加一个选项,但是工作量也不小的。

网友:
我们项目组的TCPMP已经实现了硬件解码、播放功能,我只是在做Interface和应用接口连接方面,也是资质太差,看不明白。
如果您想修改的话,需要在ffmepg模块上做修改,您好好分析下代码先。这个TCPMP没有参考文档,读起来真难,高手又没工夫给我们普及基本知识,只好自己先啃啃再试试。
如果大侠们有什么文档或者资料的话,请给我们这些新手共享下。谢谢。

网友:
我记得我07年做界面的时候,是另外做了一个UI的DLL,将所有的图片资源都放在这个DLL中,什么功能按钮、播放列表操作都是在dll中实现,然后定义了一组回调函数回调interface插件的相应功能(主要是player这个node)和设置函数SetXXX,interface插件在注册的时候调用这个dll中的SetXXX将回调函数挂钩。
我觉得这样做其实破坏了tcpmp的架构,最合理的做法是重载interface插件,只不过当时因为对tcpmp还没研究透,项目又催得急所以就只好这样做了。还好,运行起来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