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中自己写的位图按钮类,出现闪烁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
我的类的实现程序如下:

mybutton::mybutton()
{
        m_bitmap.DeleteObject();
        temp.DeleteDC();
}

mybutton::~mybutton()
{
}

BEGIN_MESSAGE_MAP(mybutton, CButton)
        //{{AFX_MSG_MAP(mybutton)
        ON_WM_ERASEBKGND()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mybutton message handlers

void mybutton::setbitmap(CString name)
{
        m_bitmap.m_hObject=SHLoadDIBitmap(name);
        if(!m_bitmap.m_hObject)
        {
                AfxMessageBox(TEXT("not have the photo"));
                return;
        }

}

void mybutton::DrawItem(LPDRAWITEMSTRUCT lpDIS)
{
        ASSERT(lpDIS != NULL);
        // must have at least the first bitmap loaded before calling DrawItem
        ASSERT(m_bitmap.m_hObject != NULL);     // required

        // use the main bitmap for up, the selected bitmap for down
        CBitmap* pBitmap = &m_bitmap;
        UINT state = lpDIS->itemState;
        if ((state & ODS_SELECTED) && m_bitmap.m_hObject != NULL)
                pBitmap = &m_bitmap;
        else if ((state & ODS_FOCUS) && m_bitmap.m_hObject != NULL)
                pBitmap = &m_bitmap;   // third image for focused
        else if ((state & ODS_DISABLED) && m_bitmap.m_hObject != NULL)
                pBitmap = &m_bitmap;   // last image for disabled

        BITMAP ms;
        m_bitmap.GetBitmap(&ms);
        CRect rect;
        rect.CopyRect(&lpDIS->rcItem);

        // draw the whole button
        CDC* pDC = CDC::FromHandle(lpDIS->hDC);
        CDC memDC;
//        m_bitmap.CreateCompatibleBitmap(pDC,rect.Width(),rect.Height());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CBitmap* pOld = memDC.SelectObject(&m_bitmap);
        if (pOld == NULL)
                return;     // destructors will clean up

        pDC->StretchBlt(rect.left, rect.top, rect.Width(), rect.Height(),
                &memDC, 0, 0,ms.bmWidth,ms.bmHeight,SRCCOPY);
        pDC->Draw3dRect(rect, ::GetSysColor(COLOR_CAPTIONTEXT), ::GetSysColor(COLOR_BTNSHADOW));
        memDC.SelectObject(pOld);
        pOld->DeleteObject();
}

BOOL mybutton::OnEraseBkgnd(CDC* pDC)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return true;
        //return CButton::OnEraseBkgnd(pDC);
}

在窗体中动态创建了一个按钮,但这个按钮在失去焦点的时候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网友:
晕,没人么,高手些在哪儿

网友:
http://hi.baidu.com/%BF%AA%D0%C4de%B9%FB%D7%D3/blog/item/40bd59f6d0c2292b730eec5d.html
你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A:
闪烁的这个我也搞不太清楚。
一般是直接写屏引起,如果一直闪的话,是不是你一直在更新这个按钮的位图?

网友:
菜鸟来顶
按钮的自绘
可以参考下别人写好的类
比如codeproject上的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烁的这个我也搞不太清楚。
一般是直接写屏引起,如果一直闪的话,是不是你一直在更新这个按钮的位图?

很有可能按钮在不断更新,不然位图肯定不会闪烁的。

网友:
我的只是鼠标在从一个按钮转移到其它控件才会闪烁,也就是按钮失去焦点的时候才闪烁

网友: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
看函数这个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在失去焦点的过程中这个消息的捕获以及处理过程没有说清楚。

网友:
恩,难道是我的分不够么,不够我可以开个帖子在加,每人啊

网友: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我在这个星期使用了很多网上的代码来参考,都有不同的问题,现在我参考微软的代码写,已经没问题了,我将给平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