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一般怎么取得internet的数据?

楼主:
手机一般怎么取得internet的数据?

比如我看很多手机导航地图上的天气预报信息等??

是否必须建一个WAP之类的网站才行?还是有一个基于什么协义的接口?还是与地图数据放在一起让导航引擎去检索???

jer

网友A:
当然是C/S架构了,有一个服务器提供这样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C/S架构了,有一个服务器提供这样的服务。

能不能详细点?服务器?

网友:
wap网也好 那個什么网(好像叫edge)也好, 還有的手機有wifi, 連好了後就是跟電腦上一樣了, 就是一般的c/s架構了.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某网站提供了天气信息,那只要通过标准的 HTTP 协议就能得到这些信息。

网友:
带GPS的手机

GPS能够直接访问网络?

网友:
智能手机可以通过 GPRS 连入互联网。

网友:
GPS GPRS 3G有什么区别?

网友:
GPS是全球定位系统,用来导航的,需要卫星传送坐标位置。
GPRS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个产品,比GSM技术更有优势,属于从2G到3G的过渡产物,需要移动基站通讯。
3G就是第三代移动互联网,包括TD-CDMA,WCDMA,CDMA2000,在08年底,WIMAX也被纳入了3G的范畴,其实Wimax技术可以够的上4G了。需要移动基站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