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的OpenGL的开发要怎么做?

楼主:
 现在有一个在windows平台下做的OpenGL程序,想移植到vxworks系统下,windml是支持的,但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在vxworks下需要OpenGL的驱动么?如果需要哪里可以搞得到啊?vxworks,windml,OpenGL三者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如果是2d是可以,3d是需要自己写驱动的。

网友:
tianzhuoaza,2d的就可以了,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A:
windml是vxworks下图形界面的基础,如果想直接实现opengl,还要mesa+windml,如果再加还可以加zinc。这样windows程序就应该很好移植了。

这些在网上都有对应vxworks5.5的版本,耐心搜一下,安装就可以用了

网友:
Vxworks 是操作系统,
WindMl是底层图形驱动
Mesa是遵循OpenGL标准的具体实现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ml是vxworks下图形界面的基础,如果想直接实现opengl,还要mesa+windml,如果再加还可以加zinc。这样windows程序就应该很好移植了。

这些在网上都有对应vxworks5.5的版本,耐心搜一下,安装就可以用了

能否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法或者网址给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