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车组两个车厢中的无线传输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

楼主:
想在动车组两个车厢中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

也考虑到一些实现方法,但是由于动车组有屏蔽大,速度快特点,造成无线数据包传输难度很大。

请问各位高手,用什么方式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前提是不对车厢作出改造,比如车体外安装天线等

网友:
语音部分,可以考虑商用对讲机;
当然GSM/GPRS模块,实现无线数据传输也 很不错啊。

建议楼主再把 具体需求说详细点,我再给你参考下,尽量给出最适合需求的高性能方案。

网友:
主要是数据传输

因为车厢间都是金属材质,而且从前面车厢到尾部车厢,也有几百米吧,不知道传输效果能保证吗

网友:
主要需求是,

我可能处在某一个固定位置或移动中,可能会定时或不定时的发送报告数据到固定的车厢,比如列车长处。

报告数据大小不是很大,也就是一个文本或XML大小,最大也就几十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需求是,

我可能处在某一个固定位置或移动中,可能会定时或不定时的发送报告数据到固定的车厢,比如列车长处。

报告数据大小不是很大,也就是一个文本或XML大小,最大也就几十K.

采用GPRS模块 应该可以实现,成本不是很高; 一般的GPRS模块在150左右,量产可以更便宜。

楼主可以看看:
http://www.industrialcontrols.eet-china.com/ART_8800496422_2500006_AN_03f011c0.HTM

到时实现如果还有技术问题,QQ:604914729

网友:
不知楼主听说过: 电力载波吗?

当然也可以采用电力载波技术,采用220作为传输网络, 这样只要在一个火车内,就没问题。

但是可能需要对火车 的电力系统稍微改造。

网友B:
可以考虑射频 zigbee  或者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射频 zigbee? 或者WI-FI

首先zigbee 的成本太高;而且还不是很成熟,并且抗干扰性较GPRS一般;并且火车最大长度应该1KM多;
zigbee的距离无法满足,zigbee一般才300m.

wifi 根本不可难; 除非你架设一堆wifi路由器, 到时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坐火车了。因为辐射太大。

网友:
GPRS也会遇到没有网络的时候啊,火车啊,谁知道会开到哪啊,没信号的时候咋办?
zigbee还算比较成熟,不是只能传300米,上千米都很正常了,至于成本,GPRS成本也不低啊

射频的传输距离是有限的,没有zigbee成熟,但是也有传输远的

网友:
WI-FI要整路由,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首先 楼主和上面的兄弟姐妹,最好百度与GOOGLE下,确认什么是zigbee?zigbee兴起的缘由以及它的主要市场出发点?以及zigbee的原理与价格?

另外看看市场上 有没有用zigbee 做类似的产品?
距离对于GPRS而言,是基本不需要花费精力 与资金经行投入就可以完全满足的;
成本而言,GPRS模块一个才150内;你再上TI官网看看CC24XX,你就知道单单一个zigbee的IC就那么贵。

另外做过RF的兄弟,就知道距离的提升,灵敏度与发射功率的增大,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意味着不仅仅大量 资金的投入,而且一般RF工程师都一定能搞定如此问题。RF的调测难度不是一个软件人员所能理解的。 看看高级RF工程师的待遇,你就明白RF的技术门槛是相当高的。

网友C:
不要使用GPRS这个东西是没有保证的。现在我知道的基本采用两种方法:一个是对讲机方式,摩托罗拉有一种技术专门做这个。二是WIFI,现在国外在广泛使用。国内刚刚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使用GPRS这个东西是没有保证的。现在我知道的基本采用两种方法:一个是对讲机方式,摩托罗拉有一种技术专门做这个。二是WIFI,现在国外在广泛使用。国内刚刚起步。

楼上所谓的没保证是指什么啊? 移动联通都在用,如果没有保证,估计他们早倒闭了。

其实楼主最好的办法,就是百度与GOOGLE下,看看国内外到底用的是什么!!

http://www.industrialcontrols.eet-china.com/ART_8800496422_2500006_AN_03f011c0.HTM

网友:
没猜错的话,国外wifi网络是要在铁路沿线架设很多基站的,这复杂程度和规模应该不是楼主所能承受的。估计楼主的开发团队还是在实验室阶段。

    或者在列车中单独假设无线网络--WLAN。优点是技术成熟,缺点是需要220V电源供电。成本比较高。
    对讲机的话不知道现在的技术实现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已经实现了adhoc网络化。如果可以应该是不错的方案。一般对讲机的传输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zigbee倒是个不错的新技术,可惜实际应用还是比较受限制的。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成熟应用,所以二次开发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可靠性的测试需要大量验证。zigbee的带宽也非常有限。

网友:
楼上说数据量不大,所有带宽不是最重要的指标,无线本来就不稳定,用GPRS,火车在深山啊,什么的环境下, 信号不行,也很麻烦的

网友:
帖子加分至100(可惜在这我只能加到100)

欢迎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D:
我们采用的解决方案是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采用的解决方案是wifi

那么你们的wifi是怎么架构的,得需要多少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