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串口编程中 字符编码问题

楼主:
我在代码中这样接收数据的:
string str = comm.ReadExisting();
接收回来后str里的内容为:"AT+CMGL=\"UREAD\"\r\r\n+CMGL: 0,\"REC UNREAD\",\"13581640170\",0,4\r\n\0.NY??\0J\0d\0g\0\r\n\r\n+CMGL: 10,\"REC UNREAD\",\"13581640170\",0,4\r\n\0J\0a\0d\0m\0p\0t\0wN\nmw\0\r\n\r\n+CMGL: 14,\"REC UNREAD\",\"13581640170\",0,4\r\n\0J\0a\0d\0m\0p\0t\0wN\nmw\0...
应该怎么处理呢,这样的数据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调试的时候发现,使用serialport.read(byte[] bytes,int offset,int count)方法来接收数据,然后使用serialport默认的编码转换为字符串的时候信息头:如短信状态,接收时间,发送号码可以正常获得,但是信息内容乱码。而使用BigEndianUnicode将byte数组转换为字符串的时候,信息内容可以正常显示,单其他信息头又乱码。做法是将那个byte数组按标识分为两块(信息头和信息内容之间有明显的换行符),一块信息头byte数组,一块信息内容byte数组,然后各自使用不同的编码来转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