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WINCE加载完NANDFLASH之后无法继续启动?

楼主:
我有两块板子,一块是QQ2440的开发板,一块是自己做的开发板,两块板子基本一样,但是同样的程序(WINCE5.0)在QQ2440里可以启动整个系统,在我做的板子上启动时却卡在了NANDFLASH之后,未能进入电源管理模块。有人说可能是触发了外部中断EINT0使系统挂起。但是从打印信息来看根本没有执行到电源管理那里。而且,屏蔽掉EINT0中断后,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QQ2440的打印信息如下:
###### Select Menu ######
[0] Download & run to SDRAM WinCE5.0
[1] Download Only
[2] Write File to NAND Flash
[3] Erase NAND Flash Partition
[4] Auto Flash WinCE5.0
[5] MemoryTest
[6] Config parameters
[7] Start OS
Download&Run is selected.
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
Now, Downloading [ADDRESS:31000000h,TOTAL:23477557]
RECEIVED FILE SIZE:       。。。。。。
Now, Checksum calculation
Download O.K.
Found single BIN signature.
Image start is 0x8c200000, length is 0x0169bca8
REC start 0x8c200000, length 0x4
REC start 0x8c200040, length 0x8
。。。。。。
REC start 0x8d89a68c, length 0x54
    ROMHDR 0x8d89a68c, 0x8d89a68c
    dllfirst  0x01d801e7, dlllast  0x02000000
    physfirst 0x8c200000, physlast 0x8d89bca8
REC start 0x8d89a6e0, length 0x15c8
real entry is 0x8c201000, physical address is 0x30201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CFW  OEMInit  START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CFW InitDisplay START
LCD OUTPUT MODE 640*480.
CFW InitSDMMC START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1a2a9aa
OEMInit Done...
CFW  OEMGetExtensionDRAM
Sp=ffffc7cc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NAND_ReadSectorInfo START
NAND_ReadSectorInfo() page 0x1f000!
NandFlash GRABMUTEX
NandFlash NEED_EXT_ADDR
NandFlash NF_DETECT_RB
NandFlash  bBadBlock
NandFlash RELEASEMUTEX
NandFlash NAND_ReadSectorInfo  END
NandFlash FMD_GetBlockStatus
NandFlash GRABMUTEX
NandFlash RELEASEMUTEX
NandFlash NF_Reset
。。。。。。。
NandFlash NAND_ReadSectorInfo START
NAND_ReadSectorInfo() page 0x1ffe0!
NandFlash GRABMUTEX
NandFlash NEED_EXT_ADDR
NandFlash NF_DETECT_RB
NandFlash  bBadBlock
NandFlash RELEASEMUTEX
NandFlash NAND_ReadSectorInfo  END
NandFlash FMD_Deini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CFW  OEMQueryPerformanceCounter  START        //我自己做的板子就只能打印到这里,以下部分是QQ2440继续打印的信息

PWR: DllEntry Process Attach    >PWR_Init(602ED64)
PWRBTN_PCF:  PPWR_CONTEXT
HW_Init : GetProcAddress
HW_Init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HW_Init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
HW_Init : VirtualAlloc
HW_Init : pPWR->State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PWRBTN_PCF: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nterruptInitialize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PWRBTN_PCF: -PWR_IST
HW_Init OOCS: 0x00
HW_Init INT1: 0x00
HW_Init INT2: 0x00
HW_Init INT3: 0x00
HW_Init : Donw
>PWR_Open(0x356c0, 0x0, 0x3)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6035408)
>PWR_Open(0x356c0, 0x0, 0x3)
PWR_Close(0x356c0)
384 clock
+CS8900:DriverEntry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2A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USB enable interrutp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TELNET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S3C2440DISP::S3C2440DISP=======MIAODG======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MIAODG====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640*480 end...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640*480 end...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320*240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Touch Init
!DRVLIB:ucbreg:  TchAudLock
!DRVLIB:ucbreg:  TchAudUnlock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RasEntry '`USB Socket Default' Created

网友: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
看你的地址映射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照LZ的描述,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nandflash那部分电路跟开发板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别加载Nandflash,试下,看内核能不能跑起来

他自己做的板子,估计内核这些都是load到nand flash里的,nor flash一般不够用,只是放1个最初的u-boot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别加载Nandflash,试下,看内核能不能跑起来

请问怎么能不让Nandflash加载呢,我刚进入这块,对整个结构还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