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控制器KSZ8851, ping timeout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以太网控制器KSZ8851, ping timeout的问题
实验板使用KSZ8851-16MLL以太网控制器
使用PC连续ping实验板直到timeout,当ping 153次、384次或者537次后,timeout;
我测试了20组,ping 153次后timeout出现了9次,384后出现7次,537出现4次。
这个似乎太规律了吧?
TCP/IP协议栈问题不大,因为是我原来在其他平台上调试过的。
出现timeout的表面原因为KSZ8851的发送缓存区满,但是调试发现缓冲区是从空一下就满了。
望解答,不胜感激!
控制器
不胜感激
IP协议
以太网

网友A:
是否对KSZ8851的发送缓存区 的处理 有不当之处,
可能还是对KSZ8851 的初始化代码 有问题?

网友B:
問題已經找到,不是初始化代碼的問題,是Rx Queue的問題
我在接收處理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每次都只取出了第一個數據包
在8851每次都只收到一個數據包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沒有收到2個以上的數據包就會造成Rx Queue爆滿。
仍不能確認的問題:
1、我的現象是Tx Queue突然滿了,難道RxQueue溢出到TxQueue了?
2、上面提到了153,384,537這種規律我還暫時無法解釋。

网友:
KSZ8851-16MLL调试完成,现在小结一下:
1、8851的应用在网上的资料很少,但是也要用,主要看中了温度范围可以-45~+85,工业级
2、官方的program guide一定要看最新的,我最开始看的1.0版的结果遇到了在Hub上连接掉包的问题,后来看了1.4版,发现官方已经改了初始化部分,其实还是自己对底层不了解
3、个人感觉8851的硬件checksum有问题,开启后居然过一段时间后TxQueue满的现象,如上面提到的,但是关闭后正常。这个只是个人想法,或者是我的使用有问题,还没有得到验证
4、关于collision,8851不像DM9000可以设置无限制重发
5、目前正在进行稳定性测试,还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2010-12-29):
问一下 大家使得 ksz8851 tcp协议占用的都是什么
弄了俩星期了 还没ping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