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烧入后无法启动,且无法再烧入问题!

楼主:
  现象:下载到SDRAM中能正常运行,但烧入flash后就死掉了!也无法再次烧入!

  验证过程:
  1。有用flash的test 测试程式下载到sdram中测试过flash的读、写,擦除等都能正常操作!
  2。用工具将烧入的程式download出来比对,也是没问题的!看起来应该不是烧写出错!
  3. 有将相同的程式烧入同类设计的其它板子也可以启动,flash不会死掉!但是比对过板子flash部分的电路设计是一样  的!

  烧死后的flash都可以通过擦除falsh的方式来救活.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看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
你什么工具,h-jtag吗

网友:
不是!但是类似h-jtag!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用的是h-jtag,编译器是ADS1.2,s3c440B0开发板,2M norflash,发现是是启动代码有关。你好好看下启动代码吧。

网友:
之前我也怀疑是启动代码的问题,但是我们同类设计使用的启动代码部分都是一样的!我将同样的程序烧入同类的其它板子都是能正常启动的!同样的代码烧入设计大体相同的板子,就是一个能启动,一个flash死掉了!但是死掉的这个板子不是我们自己家焊的,可能是板子的问题!但这个不太好查!因为别人是按照我们给的电路图焊的! 请问一般是什么样的硬件问题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网友: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顶!

网友:
是sdram的配置有问题!还有一个地方焊得有点短路!快折腾的不行了!终于搞定了!

网友:
正确的烧入只烧一次就OK了,非正确的烧入是烧入不进去的,必须代码修改正确后才能烧入进去。所需的全部文件烧入进去后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请问楼主“ 烧死后的flash都可以通过擦除falsh的方式来救活. ”这个怎么实现的,我这烧程序之前都是先擦除flash的!但怎么就救活不了呢?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