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的open,read,write是对哪里的文件进行的?

楼主:
 是主机上的,还是板上的?

网友:
你说的这些是统一的io接口,具体是访问主机还是本地的文件要看你传入的fd了。也就是说,主机和本地的文件都可以访问。

网友:
open,read,write都是POSIX标准的操作系统原语接口,具体操作哪个设备都是通过下面这个函数注册的设备接口来访问的,可以是文件、设备、socket等等
int iosDrvInstall
    (
    FUNCPTR pCreate,          /* pointer to driver create function */
    FUNCPTR pDelete,          /* pointer to driver delete function */
    FUNCPTR pOpen,            /* pointer to driver open function */
    FUNCPTR pClose,           /* pointer to driver close function */
    FUNCPTR pRead,            /* pointer to driver read function */
    FUNCPTR pWrite,           /* pointer to driver write function */
    FUNCPTR pIoctl            /* pointer to driver ioctl function */
    )

网友:
学习了,努力中!

网友:
都可以。如果开了FTPServer下载vxWorks,则主机上的能访问FTPServer目录下的,或者TARGET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