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简单的C#控制GPIO的演示程序,Project type 选的是c#\smart device\win ce5.0,模板选的是device application,可是程序编译下来出错了,错误信息部分如下:
Error        4        The name 'ComboBox1'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SX_GPIO_Demo_Cs\SX_GPIO_Demo_Cs\Form1.cs        56        13        SX_GPIO_Demo_Cs
Error        5        The name 'setDir'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SX_GPIO_Demo_Cs\SX_GPIO_Demo_Cs\Form1.cs        57        13        SX_GPIO_Demo_Cs
Error        6        The name 'getDir'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SX_GPIO_Demo_Cs\SX_GPIO_Demo_Cs\Form1.cs        58        13        SX_GPIO_Demo_Cs
Error        7        The name 'Write'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SX_GPIO_Demo_Cs\SX_GPIO_Demo_Cs\Form1.cs        59        13        SX_GPIO_Demo_Cs
Error        8        The name 'Read' does not exis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SX_GPIO_Demo_Cs\SX_GPIO_Demo_Cs\Form1.cs        60        13        SX_GPIO_Demo_Cs
错误部分程序如下:
//====================    初始化编辑框的值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omboBox1.Text = "0";
            setDir.Text = "0";
            getDir.Text = " ";
            Write.Text = "0";
            Read.Text = " ";
        }
请问是不是上面的错误原因是什么?是ComboBox1、setDir这些参数没有定义吗?

网友:
是没有定义

ComboBox1是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定义

ComboBox1是控件

那这些控件是在什么地方定义呢?是不是系统自带的,还是要自己另外编写?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在form.designer.cs文件中事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