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与系统供电电路设计

楼主(2010-06-19):
usb充电与系统供电电路设计
便携设备用3.7v锂电池,可usb充电,当usb设备在充电时系统供电怎么供呢?
充电
设计

网友A:
usb协议关于USB HUB的硬件规定有一个引脚是VBUS,一个引脚是GND,其实就是电源和地。你的USB设备是通过这两个线进行窃电,完成充电,但是USB HUB会对挂接的USB设备进行电源管理。所以你的USB设备需要枚举自己的信息,然后在USB主机上挂载相应的管理电源的驱动程序。这样就可以实现USB充电了。请LZ参考。

网友B:
和usb风扇差不多,就是通过usb的电源供电,但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C:
很简单,
有USB时,USB负责充电和对系统供电,
无USB时,电池对系统供电。
好象有对这方面的讨论,也有此具体的电路,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D:
做的的话需要充电芯片。

网友E:
需要一颗锂电的充电IC和一个切换电路,当充电时就切换使用充电电压供电!

网友F:
因为USB的协议规定接口电流最大为500mA,所以楼主需要看看锂电充电电流的大小,以避免当系统和充电同时进行时出现系统供电不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