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惑!我用OP07设计的3倍输出电路运放,输出只能在1.69-4.33V之间,为什么?

楼主:
第一次发图  不知道大家能看到不。
------------------------------------
我是用5V单电源供电,运放为OP07,便于实验,两个输入,U2接地,U1为0-4.5V的一个可调输入,参数设计为输出3倍的电压,
但是试验中,当我输入电压的3倍低于1.69V的时候,输出恒定为1.69V,直到超过才有几乎3倍的线性关系,而且当输入电压的3倍高于4.33V时,无论怎么升高输入电压,输出仍然恒定在4.33V。
求大侠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http://hi.eeworld.net/space-117597-do-album-picid-576437-goto-down.html
图还真是打不开呀~~

网友A:
估计是因为OP07的带宽太窄,用别的运放试试吧,电路图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是带宽问题,是输出三极管的固有压差问题。有点大,输出和地之间接个电阻试试,100欧-1k之间

网友:
用软件仿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因为OP07的带宽太窄,用别的运放试试吧,电路图应该没有问题的

谢谢,我用LM358试了试,上诉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带宽问题,是输出三极管的固有压差问题。有点大,输出和地之间接个电阻试试,100欧-1k之间

麻烦朋友能说的再详细点吗?还有为什么我在换了个运放(LM358)后 上诉问题就解决了。电路都没有改的,只是换了个运放,谢谢啦!

网友:
那就是运方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电压不够.....OP07对电源要求较高....至少正负3V,通常不适合单电源....

网友:
OP07的输出摆动不到正负电源的,通常至少要差1.5V的样子.

如果你用5V单电源,它的输出大约只能在1.5V到3.5V之间....(实际上5V根本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