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MMU后程序就跑飞???

楼主:
如题,我用MMU把地址都是一一对应的映射了

但一开启MMU之后,程序就跑飞

调了好久,还是不得要领,我在MMU不开的情况下运行都很正常。

这MMU真是调的我心里窝火啊,文档也都看了很多,有很多例子都是把地址映射的比较复杂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但是我这专门从最简单的一一映射开始都这么费力。。。郁闷死了

大侠们,请给我指点迷津啊?

(平台S3C2410)

网友:
牵扯到N多东西......不懂....看高人怎么说

网友:
开了MMU就都要使用虚拟地址

网友A:
已经追踪过了,开启MMU之后,在对某个寄存器rGPACON(物理地址0x56000000)赋值后,竟然会把MMU转换表全部清掉,之后肯定一沓糊涂了。在执行赋值指令前,我仔细追踪过内存中的各项数据均是正常的。

清掉MMU转换表的内容?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呢?
MMU开启后所有地址都当虚拟地址我当然知道,比如va 0x5600 0000 -> pa 0x5600 0000(我跟过内存,因为采用的是简单的一一映射,所以转换后的PA同样是0x5600 0000)

有朋友遇过同样情况没?

MMU确实深入钻的人不是很多,假如我调试的很顺利,我估计我也不会钻,反正能用用呗。。。
焉知非福

网友:
并且我是把Icache 和Dcache均禁用了。我所映射的区域也全部设成 无需权限检查(domain = 11),而且无cache无buffer(C = 0 B = 0),可读可写(AP = 11)

为的就是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环境下调试,NND,结果不如预期啊。

内存管理高人啊,你在哪里

网友:
千万不能沉啊,今后估计还有n多人会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va 0x5600 0000 -> pa 0x5600 0000 ?
你用的是wince吗,是的话, va不可能是0x5600 0000, 起码也是0x80000000以上, 你用的是寄存器,那起码也是0xA0000000以上吧。

引用 网友A:
已经追踪过了,开启MMU之后,在对某个寄存器rGPACON(物理地址0x56000000)赋值后,竟然会把MMU转换表全部清掉,之后肯定一沓糊涂了。在执行赋值指令前,我仔细追踪过内存中的各项数据均是正常的。

清掉MMU转换表的内容?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呢?
MMU开启后所有地址都当虚拟地址我当然知道,比如va 0x5600 0000 -> pa 0x5600 0000(我跟过内存,因为采用的是简单的一一映射,所以转换后的PA同样是0x5600 0000)

有朋友遇过同样情况没?

MMU确实深入钻的人不是很多,假如我调试的很顺利,我估计我也不会钻,反正能用用呗。。。
焉知非福

网友:
楼主,抄袭一下优龙的ADS bootloader,必有惊喜。

网友:
是s3c2440吧?
GPACON是GPIO A控制寄存器,不能乱写的,管脚功能是复用的,默认都是功能1。
你写GPBCO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