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
   if(rti_time_stay==12700)
   rti_time_stay=rti_time_stay;

   竟然不能设置断点,是不是编译器优化的时候把这句去掉了啊?

yun

网友:
  if(rti_time_stay>12700)
  rti_time_stay=rti_time_stay+1;

  改成上面的就可以断点调试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1.数据类型不匹配,rti_time_stay的类型必须是12700的类型
2.代码没有执行rti_time_stay等于12700
3.the better is : if(12700==rti_time_stay)

网友:
2.代码没有执行rti_time_stay等于12700

没有满足这个条件那也要设置断点啊,不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uint,满足的)。

if(12700==rti_time_stay): 你这个很有意思,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估计是因为这句rti_time_stay=rti_time_stay;才被优化掉的,
将自己赋值给自己编译器可能把它优化了,建议在此加些其它的语句。
如果代码不是很查看下反汇编代码,看看是不是优化掉了

网友:
应该和编译有关, IDE找不到可停位置, 当然无法设置断点

网友:
在定义rti_time_stay时前面加上volatile修饰符试试。

网友:
重建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
应该是被优化了,编译时压根就没编译这条指令你让他怎么停

没有的是不能设置断点的,KeilC中仿真时如果一行左边的颜色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那表明这行是没有执行的就不能设置断点

网友:
这句为什么会优化呢?可以把12700这个数 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属于"不产生影响的"代码,是应该被优化掉

网友:
  恩,应该是被优化掉了,codewarrior的IDE, 我还不知道怎么查看汇编代码呢。

网友:
看哪里有Disassemble的选项,菜单部分,在代码区鼠标右键等,或者是在调试过程中看看有没有这个功能。
ADS在这些阶段都可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