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串口接收大于0X7F数据出错

楼主:
WINCE系统串口接收大于0X7F数据出错:

例如我从PC机器向开发板发送16进制:01 21 34 92 87

开发板上串口测试程序接收16进制:01 21 34 0fffff92 0fffff87

有点不解~应该是单字节 双字节问题。。

DWORD CPSerialPort::ReadPort(char *data,int length)
{
        BOOL fReadState;
        DWORD dwLength,dwBytesRead;
        int TimeOutCount;

        dwBytesRead=0;
        TimeOutCount=0;

        while(m_hComm!=INVALID_HANDLE_VALUE)
        {
                char* buf=new char[length];
                fReadState=ReadFile(m_hComm,data,length,&dwLength,NULL);
                if(!fReadState)
                {
                        break;
                }
                else
                {
                        dwBytesRead+=dwLength;
                        data+=dwLength;
                }
                if(dwBytesRead==length)
                {
                        break;
                }
                if(dwLength!=0)
                {
                        TimeOutCount=0;
                }
                else
                {
                        TimeOutCount++;
                        Sleep(5);
                }
                if(TimeOutCount==5)
                {
                        break;
                }
        }
        return dwBytesRead;
}
这个问题?。。应该是从缓冲区读出数据问题吧~~~~呵呵~高手指点下哦。开春第一贴

网友A:
不是单双字节的问题,那可能是char与BYTE的问题。

网友:
串口的配置是什么,特别是数据位的个数?

网友:
设置的串口数据位是7个bit位吧

网友:
char* buf=new char[length]; //buf 分配的内存,每循环一次就分配一次内存,要注意了
data是char *型的,data+=dwLength;//这一句让人费解

网友A:
如果你是ARM平台,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
如果现象是一样的,那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用友善mni2440 的win ce自带的串口测试程序也有类似情况,不知道有没高手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PortNo=1;
        BaudRate=3;
        DataBits=8;
        StopBits=ONESTOPBIT;
        Parity=NOPARITY;

        Open=FALSE;
        Receive=FALSE;
        HexDisplay=FALSE;
        HexSend=FALSE;

        m_strDataReceived=_T("");
        m_pSerial=new CPSerialPort();
呵呵~~~~~~改成7难道就OK?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ARM平台,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
如果现象是一样的,那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前辈指的“串口调试助手”是指确定好的串口测试软件,先调试,如果可以,说明是我的应用程序问题,如果还是不行,说明是底层驱动类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5 楼 sunrain_hjb 的回复:如果你是ARM平台,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如果现象是一样的,那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前辈指的“串口调试助手”是指确定好的串口测试软件,先调试,如果可以,说明是我的应用程序问题,如果还是不行,说明是底层驱动类型问题?

是这个意思,只能逐一排查了。

网友: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我在很多平台上都用过,应该还是靠谱的。

网友:
呵呵~底层驱动没问题,已经解决了~~~~
void CSerialPortDlg::OnDataArrived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处理收到的数据
        int length=(int)lParam;
        char *data=(char*)wParam;
        CString THex(_T(""));

        int i;

        if(length!=0)
        {
                if(HexDisplay)
                {
                        for(i=0;i                         {
                                if(data<16)
                                {
                                        THex.Format(_T("0%X "),data);
                                }
                                else
                                {
                                        THex.Format(_T("%2X "),data);
                                }
                                m_strDataReceived+=THex;
                        }
                }

                else
                {
                        m_strDataReceived=CString(data).Left(length);
                }
                m_strReceive+=m_strDataReceived;
                m_strDataReceived=_T("");
                SetDlgItemText(IDC_RECEIVE,m_strReceive);
                m_CtrlReceive.SetSel(m_strReceive.GetLength(),m_strReceive.GetLength(),FALSE);
        }
}
呵呵~~是这里~你们说是不是呢?哈哈。。

网友:
晕~怎么是乱码。。void CSerialPortDlg::OnDataArrived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处理收到的数据
        int length=(int)lParam;
        char *data=(char*)wParam;
        CString THex(_T(""));

        int i;

        if(length!=0)
        {
                if(HexDisplay)
                {
                        for(i=0;i                         {
                                if(data<16)
                                {
                                        THex.Format(_T("0%X "),data);
                                }
                                else
                                {
                                        THex.Format(_T("%2X "),data);
                                }
                                m_strDataReceived+=THex;
                        }
                }
                else
                {
                        m_strDataReceived=CString(data).Left(length);
                }
                m_strReceive+=m_strDataReceived;
                m_strDataReceived=_T("");
                SetDlgItemText(IDC_RECEIVE,m_strReceive);
                m_CtrlReceive.SetSel(m_strReceive.GetLength(),m_strReceive.GetLength(),FALSE);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双字节的问题,那可能是char与BYTE的问题。
     如前辈所说~~~~~

网友: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养成一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