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c2543采样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tlc2543进行采样,但采样值总是实际值的两倍,这是怎么回事?
比较电压分别接5v和0v,采样的电压大小在0v到3.5v之间,使用的是12个时钟周期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如果直接对0v或者5v采样时,那采样值就是对的

网友A:
你的基准是不是2.5V的。

网友:
基准电压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基准是不是2.5V的。

不是REF+接5v,REF-接地吗,难道在程序上还要做什么设定吗?
为什么会输出的数据不稳定呢?

网友:
我觉得,你的数据线是不是接错了一位,平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