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ARM7 44B0,ADS下裸机调试。
看了一下44binit.s引导程序,代码中对UndefMode、AbortMode、IRQMode、FIQMode、SVCMode模式都进行了堆栈初始化,但是却没有对USERmode进行堆栈初始化,标有注释“;USER mode is not initialized.”
上网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说;
"注意:不要切换到User模式进行User模式的堆栈设置,因为进入User模式后就不能再操作CPSR回到别的模式了,可能会对接下去的程序执行造成影响。"

想问一下:
1、通常自己的代码是在USERmode下运行吧?需不需要对USERmode进行堆栈初始化?应该在哪初始化?如果不进行初始化,那我们用到的栈空间应该是在哪?
2、44binit.s这个文件,进行一般的开发是不是不需要用户进行任何修改?
3、在44binit.s中,
UserStack                #        256        ;c1(c7)ffa00
SVCStack                #        256        ;c1(c7)ffb00
UndefStack                #        256        ;c1(c7)ffc00
AbortStack                #        256        ;c1(c7)ffd00
IRQStack                #        256        ;c1(c7)ffe00
FIQStack                #        0        ;c1(c7)fff00
这里是不是说分配256个连续的内存空间拿来做栈?
256个内存空间做栈够不够大?我调试的代码中有很多的函数很多层的调用,中间还涉及到很多中断,我现在有点怀疑是栈里面的数据被冲掉,导致被调用的函数执行完之后返回不了调用它的函数中,想到栈空间弄大点。

写得有点长了,谢谢大家!!!

网友:
256 字节的栈空间是小了点吧,

网友:
我的理解是
USER mode 和system mode共同的sp,设置system mode的sp就可以了.
怀疑栈空间不够大,先改大试一下,看还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USER mode 和system mode共同的sp,设置system mode的sp就可以了.
怀疑栈空间不够大,先改大试一下,看还有没有问题了.

这是代码中各模式下栈空间初始化的代码。好像也没有system mode相关的初始化啊。
InitStacks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USER mode is not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may be not valid for the mode changes.

user mode、system mode不需要进行栈空间初始化吗,哪它们的栈空间应该在哪?应该在哪进行user mode、system mode的栈空间初始化?

网友:
我想
最后是SVC模式,应该是一直工作在SVC mode. 你也可以在后面添啊,切换到system mode,再给sp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