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唤醒后屏幕的刷新问题

楼主(2009-12-15):
6410唤醒后屏幕的刷新问题
我用6410在休眠后,然后唤醒,就有不到1秒钟屏幕显示了进入休眠前的画面。感觉是显存没有刷新背光就亮了。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让唤醒后把显存刷掉,变成全黑的,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思路,谢谢了。
其他

网友A:
貌似加延时

网友B:
我直接刷显存还是有那样的残留,很郁闷,只有按楼上的方法重启的时候把背光打开的时间做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