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开发使用VS2005还是VS2008?

楼主:
开发WinCE6用VS2005还是用VS2008?
不仅需要开发WinCE6上的应用程序还要定制WinCE6、相关驱动程序,不知道用VS2005还是VS2008!
据说VS2005支持Platform Builder for CE6,VS2008不支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这样VS2008需要用PB2008???还是VS2008不能使用PB工具??正在格式化系统重装!在线等高手回答!!!

网友:
VS2005

VS2008不支持PB6.0的

网友:
当然是vs2005了

网友A:
那么visual studio 2008不支持PB6,那visual studio 2008定制CE6内核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visual studio 2008不支持PB6,那visual studio 2008定制CE6内核怎么办?

VS2008不能用于定制CE6.0的内核

网友:
只有PB6.0是集成在VS2005中的,其他的PB版本都是独立的
所以VS2008就是什么版本的CE系统都不能定制

网友B:
PB6.0只集成在VS2005上。
如果不嫌麻烦,2005与2008都装上吧。
2005用来定制系统
2008用来开发应用程序
据说2008性能好些

网友C:
1. 听说 WinCE7.0 base on VS2008.
2. WinCE6.0 base on VS2005.
3. 开发 Native/Managed Application, VS2005 or VS2008 都可以, 但是 WinCE OS 只能在 VS2005 上开发.
4. Platform Builder 6.0 内有附 VS2005.

LZ 可参考 CE 6.0 and Visual Studio 2005/2008 (http://blogs.msdn.com/mikehall/archive/2008/04/21/faq-ce-6-0-and-visual-studio-2005-2008.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D:
看了这帖子有些糊涂了,VS可以用来定制和开发内核吗,我现在一直用vs2008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6.0只集成在VS2005上。
如果不嫌麻烦,2005与2008都装上吧。
2005用来定制系统
2008用来开发应用程序
据说2008性能好些

装2005就够了吧

网友:
一直在用VS20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帖子有些糊涂了,VS可以用来定制和开发内核吗,我现在一直用vs2008开发应用程序

PB可以作为VS2005的一个插件,但是绝对不可以作为VS2008的一个插件,如果只是做应用开发我想VS2005,VS2008是一样的,甚至VS2008会更强大一点!

网友:
用VS2005,然后装wince6.0

之后就可以用vs2005开发wince的应用程序,也可以定制ce6.0系统了

vs2008 没用过,既然前任说了不可以定制系统,就不用装了,因为有VS2005

----------------

网友:
明白了,不过现在只用ce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听说 WinCE7.0 base on VS2008.
2. WinCE6.0 base on VS2005.
3. 开发 Native/Managed Application, VS2005 or VS2008 都可以, 但是 WinCE OS 只能在 VS2005 上开发.
4. Platform Builder 6.0 内有附 VS2005.

LZ 可参考 CE 6.0 and Visual Studio 2005/2008 (http://blogs.msdn.com/mikehall/archive/2008/04/21/faq-ce-6-0-and-visual-studio-2005-2008.aspx)

Paul, Chao @ Techware

完全同意!

WinCE7.0出了吗?莫非你都玩上了?

网友:
关注!
我用VS 2008.
SDK是用PB定制的。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