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25 地址0~6(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可读可写,为什么地 ...

楼主(2009-09-23):
RX8025 地址0~6(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可读可写,为什么地址8,9,10(W报警),14,15(控制地址)不能写入呢???
RX8025芯片,可以对其设定时间,并且也能显示正确,现在想用到W报警功能,却无法把设定的时间写入,好像控制寄存器也无法写入正确的值,这种情况会是芯片坏了吗??(由于没有库存了只是猜测)
W报警的设定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请知道的高手帮下!!先谢过了!!
报警
时间
年月日
寄存器

网友A:
注意:
1。WALE = 1;
2。WAFG = 1;
寄存器读取的标志位的状态 和写入标志位的状态 表示的含义不同。参见 datasheet.

网友B:
WAFG:一致为1,不一致为0,写入0关报警
WALE:一致是否报警
可是我现在把W报警需要设定的值都写不到8,9,10这三个地址里啊
写这三个地址和 WAFG WALE这俩个标志位没有关系吧???

网友C:
想要确认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的确是个问题:因为读取的数据已经不是写入的数据了,而是报警运行当前的状态数据。
建议:
1。更换另一个芯片试一试。
2。查询官方demo。
这款芯片和PCF8563很类似,建议到www.zlgmcu.com上看看,他们有demo。

网友D:
不好意思。上面说的是对地址E,F读写操作而言。
1。对8,9,A地址写入问题可以考虑如下
1.1 写一字节后,延时等待EEPROM内部写动作完成。
1.2 先写完EF地址后,在对89A地址操作。
1.3 先写完EF地址,禁止W报警功能,再对89A地址操作。然后再使能W报警功能。
1.4 先写完EF地址,使能W报警功能,再对89A地址操作。
1.5 先读89a地址],保存,再写89A地址,再读,比较是否读写是否一致。
1.6 先读EF地址,保存,再写EF地址,再读,比较是否读写一致。
1.7 注意地址“0eh”“0fh”“08h”“09h”,不是“e0h”“f0h”“08h”“90h”。
2。我记得自己对pcf8563操作的时候,是连续写16字节的。
注意连续两次操作EEPROM的时候要延时10ms。如果没有错的话,microchip官方推荐的是16ms。
当然读取忙标志也是可以的。没有注意该芯片是否有这个功能。请阅读datasheet检查。

网友E:
谢了,在你提示下 问题解决了。总结下:
首先是 我写的芯片地址是错误的 :地址8,9,A我发送的是 读时:0x84,0x94,0xA4 写时:0x80,0x90,0xA0
现在更正为:读时:0x80,0x90,0xA0就可以了 至于延时和设置控制寄存器在写8,9,A三个地址时有没有都可 设置完毕别忘记开启功能就行了
不过还是有疑惑: 我原来的0~6的地址读时都是采用的 0x04,0x14,0x24,0x34,0x44,0x54,0x64也没有错误的,现在也统一改为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60也不错很奇怪,为啥W报警寄存器的读就不能低4位为4(芯片手册是说 读时 低四位为4是一种简便读法);
再次谢谢duojinian!!!

网友F(2010-01-07):
可否把你的读8025的代码发我一份参考?我遇到的情况很奇怪,同样的代码用R8025EJ03和用R8025Ex28(个人认为只是批号不同)读出的时钟不一样,每秒读一次8025用J03读每次都是正确的,用X28一次对一次不对,不对的那一次数据是08-0f的数据。我用的是第三种读方式:不指定从地址Fh开始读取地址的读取方法 。改为第一种读取方式:标准的读取方法,从00读,读出的第一个数据是分中,秒在第16个数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