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硬件时钟一天慢几十分钟问题

楼主(2009-04-28):
2410硬件时钟一天慢几十分钟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2410硬件时钟在用市电开机状态每天慢30-60分钟,在关机状态每天慢1妙,请高手帮分析分析,谢谢!
时钟
硬件

网友A:
2410rtc硬件时钟每天慢几十分钟问题,我开始还是怀疑是时钟电路和时钟晶振问题,但换了晶振还是没用。

网友B:
估计是什么程序在影响着RTC,可能是修改了,否则休眠状态也不会只差一秒

网友C:
你先用电池试试,是否会慢。

网友D:
1) 测量下晶振频率是否有问题
2) 看看RTC相关的控制模块, 是否寄存器设置有误

网友:
RTC应该是可以设置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