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桌面字体修改

楼主(2009-08-14):
wince 桌面字体修改
大家好!
请问: wince stand Shell桌面界面里中间较大的黑体字" windows CE "的字体大小该如何修改??
我的是240*320TFT,现在只能显示windows,头和尾都没了,郁闷!!
谢谢!!
stand
wince
windows
黑体字
郁闷
WindowCE

网友A:
是改系统字体还是改什么字体?

网友B:
是图片,不是文字

网友:
哈哈,那个啊,要选上那个VGA的东西就会变小了
记得是 VGA portrait什么的,你找找,我上次就是这样,后来弄了这个就OK了。

网友C:
回gooogleman :
是个组件吧,那我在catalog里找看看,谢谢!!

网友D:
回91program:
如果是图片,它在哪?又该怎样修改?

网友E:
在目录\WINCE500\PUBLIC\SHELL\OAK\FILES中有:windowsce_qvgap.bmp和windowsce_vgal.bmp两张图片,根据工程属性决定使用哪张图片的。这也就是gooogleman 所说的,选择的显示模式不同,显示就不相同了。

网友F:
拨云见日!! 万分感谢91program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