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获得系统CPU使用率的问题求教

楼主:
1.不能用
  dwStartTick   =   GetTickCount();
  dwIdleSt   =   GetIdleTime();
  Sleep(1000);
  dwStopTick   =   GetTickCount();
  dwIdleEd   =   GetIdleTime()
  PercentIdle   =   ((100*(dwIdleEd   -   dwIdleSt))   /   (dwStopTick   -   dwStartTick));
硬件不支持
2.先通过TOOLHELP中的API枚举了每个线程ID
然后通过线程ID,用openthread()方法获得线程句柄。
然后用getThreadTimes获得每个线程的时间,但是我将usetime的low中的数据读出数据非常大,最少10w最多都上千w
不知道是否使用错误,还是getThreadTimes中的输出FILETIME类型不能直接用DWORD读取。
另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用time.h中的宏wince_time(NULL)方法获得系统时间,可能会导致2次取值时间小于1毫秒,相减为0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我如何获得CPU使用率的方法。

网友:
GetIdleTime();   需要硬件支持吗?

肯定是不需要的!

网友:
FILETIME这个结构体和64位整数是类似的,它使用的单位是一千万分之一秒,楼主可以查一下msdn,所以usertime的low很大是正常的。另外你最好把FILETIME转成64位的ULARGE_INTEGER:

ULARGE_INTEGER u;
u.LowPart = UserFileTime.dwLowDateTime;
u.HighPart = UserFileTime.dwHighDateTime;
//u.QuadPart / 10000000即为运行时间,单位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