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2下的系统托盘没有图标

楼主:
我按照网上的一些代码,就是无论如何都是空图标,透明的。
真的没有图标吗?

我明天发一下我的代码

网友:
--------------------XXXdialog.h

#define WM_NC           (WM_USER+1001)
#define IDI_ICON                0x0005     //图标ID

protected:
afx_msg void OnNotifyIcon(WPARAM wParam,LPARAM IParam);//鼠标单击图标回复显示主窗口

--------------------XXXdialog.CPP

#include "shellapi.h"       //最小化到系统托盘的相关类

BEGIN_MESSAGE_MAP(CBell4Dlg, CDialog)
        //{{AFX_MSG_MAP(CBell4Dlg)
        。。。。。。
        ON_MESSAGE(WM_NC,OnNotifyIcon)
        。。。。。。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BOOL CBell4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系统托盘
        NOTIFYICONDATA tnd;
        tnd.cbSize=sizeof(NOTIFYICONDATA);
        tnd.hWnd=this->m_hWnd;
        tnd.uID=IDI_ICON;
        tnd.uFlags=NIF_MESSAGE|NIF_ICON|NIF_TIP;
        tnd.uCallbackMessage=WM_NC;
        //用户自定义的消息,即鼠标在任务栏上程序图标上动作时图标发送的消息
        tnd.hIcon=m_hIcon;
        wcscpy(tnd.szTip,L"Left Click To Main Frame");
        //图标提示为”单击打开主界面”。貌似没有用。。。悲剧
        Shell_NotifyIcon(NIM_ADD,&tnd);//向系统托盘添加图标
        //end系统托盘!
......
}

程序运行了,托盘上就是没有图标。
还差哪里没有写? 谢谢各位高手了先

网友:
没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