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2410 wince Activesync与PC无法同步

楼主:
我用友善2410,wince4.2下无法用Activesync与PC同步,每次只能用U盘COPY,可以肯定USB副口硬件没有问题(可以通过DNW烧程序),友善提供的映象文件NK1.bin也不能同步,自已用友善提供的BSP包PB裁剪也无法同步,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帮我解决迷惑。

网友:
我觉得你遇到问题应该分析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友善的开发板肯定能同步,所以你不该用这类标题!

网友:
是不能连上还是不能同步?如果能连上的话,直接在pc机端拷到设备上也行啊。

网友:
我也试过不能同步的现象,不过我的是手机板了不是开发板了,直接提示ACTSYNC直接提示找不到设备,磁盘里却出现了U盘一样的东东,然后我直接拷贝过去完事(*^_^*)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硬件有问题恩,硬件没有问题,重新安装一下驱动,我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他提供的镜像可能没添加同步相关的组建,你自己制作一个镜像吧。而且WINCE的时间设置要合法!

网友:
你先弄清楚用Activesync与PC同步需要在内核中添加那些东西?在定制内核的时候是否已添加?pc机上是否已经安装驱动?我记得我弄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添加拨号连接出了问题。

网友:
1,filesync组建添加。
2,添加usb从驱动,function里的都添加上吧具体也记不清楚了。

网友:
PC端安装Activesync软件是OK的,因为插别人的2440都能同步,2410连接电脑PC上也能找到,可就是2410并没有主动与PC连机

网友:
usb同步驱动写了没有,相应的注册表是否都设置对了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驱动出了问题,不过有些事情即使你驱动重新安装了,也不一定就能OK。
另外相关的组建以及注册表的设置都要对应起来。
如果实在不行,我建议你先换太电脑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重新给ARM下载NK.bin,待wince启动后将USB副口与PC连接,在wince的windows目录下点击repllog.exe文件即可连接,有时多点几次才能连上.

网友:
要禁止你的网络连接,DM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