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面AT16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protel里面AT16的问题
ATmega在protel里面的库是哪个啊我怎么找不到呢
问题

网友A:
自己做个吧。有时候找到的不一定好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做法 最好自己好好做一个

网友C:
我也认为自己做个比较好,datasheet网上找到,然后做个也是很快的。

网友D:
根据器件的物理参数自己画一个吧
protel不是什么都有的

网友E:
找到的不一定能用,,根据实物做的最好

网友F:
protel有的元器件都没有,必要时还是自己做。看实物的物理参数(网上可以下载元器件的PDF资料,里面都有物理参数)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