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wince烧录到开发板是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的是友善的2440,我用PB5定制了内核,通过超级终端和USB将镜像烧录到开发板中时,在超级终端中最后显示信息为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1000h
+ToPhysicalAddr:0x8C201000
-ToPhysicalAddr:0x30201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1000h
我不知道怎么弄,也看了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628/09/279de82c-2c2d-4135-b10a-09c0eb6c2945.html的提示。
但是confing。bib有好几个,我也没找到那个platform\bsp\files\config.bib的路径。
我最后改的是WINCE500\PLATFORM\smdk2440\FILES路径下的confing。bib,
我把里面所有的8开头的地址都改成3开头的。
MEMORY

;#define CHAIN_ADDRESS        31E40000
;        CHAIN                        $(CHAIN_ADDRESS)    00001000        RESERVED
;        pdwXIPLoc                00000000  $(CHAIN_ADDRESS)      FIXUPVAR

;;; Tarzan Debug mode
        NK                        3C200000  01f00000  RAMIMAGE
        RAM         3FC00000  033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3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3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3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3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        IR_DMA                        3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3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        EDBG                        3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hange by lyc
;        CAMERA                        3c050000  000A0000  RESERVED
;        CAMERA                        3c088000  00140000  RESERVED

;        DISPLAY                        3c160000  00030000  RESERVED  ;320*240
;        DISPLAY                        3c1d0000  00100000  RESERVED
        DISPLAY                        3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 add by lyc ;;;;;;;;;;;;;;;;;;;;;;;;;;;;;;;;;;;;
;; configur the percentage of RAM allocated for the file system ;;
;;;;;;;;;;;;;;;;;;;;;;;;;;;;;;;;;;;;;;;;;;;;;;;;;;;;;;;;;;;;;;;;;;
IF IMGTINYFSRAM !
        FSRAMPERCENT=0x60606060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10
        ENDIF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0
        ENDIF
ENDIF

        ROMSTART=3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900000
但还是不行,烧录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跪求高人指点。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改成3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ROMSTART=3C200000 应该是ROMSTART=8C200000

虚拟地址才对的。

汗,零分帖子,不回答了。

网友:
ROMSTART=3C200000 应该是ROMSTART=8C200000

ROMSTART原来是等于8c200000的,后来我就改成了3c200000了!
狂汗!!!
这里真的不能改的?

网友:
那个,那应该怎么改呢?求救啊!谢谢

网友:
0分贴。。。楼主你还真的什么都敢改啊!

提示:nand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能否说的具体点?拜托啦!谢谢!
板子上的NAND是Samsung公司的K9F1208U0C。我看了他的说明,知道他是66M的,528Bytes *32Pages*4096Blocks=528Mbits=64MB+2MB
可是这与我的问题有关吗?还是说别的地方有问题呢?
那个NAND启动时,内部的4K Bytes BootSram被映射到nGCS0片选的空间中,与这个有关吗?
拜托大侠啦!!!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很想给帮主我的朋友加分的!
只是我现在才来,没有分的!
大家在帮助我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啊!
还有,我就奇怪了,我明明没有分的,怎么还可以给帖子加分的啊?难道变成-100分?
请教!
还有,真的对不起大家啦!

网友A:
如果是友善的开发板加上他的BSP,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可以用的,否则他们还卖什么?看起来更像是NK没有烧到存储器中。再详细看一下开发板的用户手册吧,是不是哪里操作遗漏了。

网友:
另外,总技术分为0,但是可用分新用户应该还是会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友善的开发板加上他的BSP,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可以用的,否则他们还卖什么?看起来更像是NK没有烧到存储器中。再详细看一下开发板的用户手册吧,是不是哪里操作遗漏了。

同意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到哪里查可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