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CE调试中,在 VS2005的debugger中,只能看到当前Thread的Callstack,如何查看其它Thread的Callstack呢?

楼主:
Window CE调试中,在 VS2005的debugger中,只能看到当前Thread的Callstack,如何查看其它Thread的Callstack呢?

从Threads Window看,除了当前 Thread: A_Thread 能看到停在 A_WndProc function中,并能在 Callstack Window 查看
其他 Threads 都停在 0x8803a550/0x88045644 位置(WinCE的Thread切换代码?),无法查看Callstack

Threads Window
------------------------------------------------------------------------------
    ID            Name          Location        Priority      Suspend
914450970        0x8803a550        0x8803a550        Normal                0
1451321810        A_Thread        A_WndProc        Time Critical        0       <-- Current Thread
1450471262        B_Thread        0x88045644        Above Normal        0
911186894        0x88045644        0x88045644        Normal                0
1138532218        0x88045644        0x88045644        Highest                0

网友:
感谢 deng560 帮顶!

大家在开发 WinCE/Mobile 应用程序的时候,调试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关注,当前Thread的CALLSTACK怎么看?

网友A:
用远程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远程工具?

我是指用 VS2005 Debugger 进行调试时,通过 Callstack Windows 来查看。

网友:
跌出第一页,自顶一下,再坚持2天,不然只能沉下去了

网友:
最后顶一次,下周结贴散分

网友:
Call  Stack用来调试有什么用啊?怎么使用?CALL  STACK很方便使用吗?

网友:
帮顶,不知道如何解决

我想如果要看某个线程的调试信息就只能在该线程函数中设置断点停下来之后才能看到吧

网友:
Debug->Windows->Threads,双击你想看的tread,就可以在Call Stack窗口里显示相应的callstack

另外,你这里是说看不到别的线程的symbol吧?拷贝你的pdb文件到运行的目录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开发windows桌面程序,在Tools->Options->Debugging->Symbols里添加_NT_SYMBOL_PATH=symsrv*symsrv.dll*\\symbols\symbols就可以看到windows系统dll的符号,比如ntdll.dll!_ZwCreateFile@44(),缺点是第一次调试时启动比较慢,因为要从微软服务器上下载pdb符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