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 wince6.0 链接错误(处理器类型)

楼主:
..\Release\blit_mmx.obj :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THUMB'

其中blit_mmx.obj是由blit_mmx.asm 生成的,此文件编译命令行为:
yasm -f win32 -o "$(IntDir)/$(InputName).obj" $(InputPath)
我把'yasm'换成了'nasm'结果还是一样。

我的target machine cpu类型是ARMV4I。
请问为什么说‘模块的机器类型是'X86'’?

网友:
本来想回答,再一看零分

坚持原则:零分帖,只路过,不回答

网友:
我才刚注册呢,技术分为0,没法给啊。。。

网友:
我加分了,大家来抢啊!

网友:
你是不是错误的使用了X86才能使用的库?

网友:
编译为ARM CPU应该使用armasm.exe的。

是如LS所说,使用了X86的库,无论这个库是现成的、还是刚编译好的!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是不是说我的blit_mmx.asm是用的X86架构的汇编预言写的?我刚才用armasm编出现很多错误。
亦或是指我的SDK就是用于X86的?

网友:
有结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