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C语言Windows环境编程宝典

楼主:
寻求文章内容。有能够把内容发过来者,奖励10分~~《单片机和C语言Windows环境编程宝典》电子版的哦~~

网友:
第二课 初步认识51 芯片
上一课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完成了,可能有懂C 语言的朋友会说,“这和PC 机上的C 语言
没有多大的区别呀”。的确没有太大的区别,C 语言只是一种程序语言的统称,针对不同的
处理器相关的C 语言都会有一些细节的改变。编写PC 机的C 程序时,如要对硬件编程您就
必须对硬件要有一定的认识,51 单片机编程就更是如此,因它的开发应用是不可与硬件脱
节的,所以我们先要来初步认识一下51 苾片的结构和引脚功能。MSC51 架构的芯片种类很
多,具体特点和功能不尽相同(在以后编写的附录中会加入常用的一些51 芯片的资料列表),
在此后的教程中就以Atmel 公司的AT89C51 和AT89C2051 为中心对象来进行学习,两者是
AT89 系列的典型代表,在爱好者中使用相当的多,应用资料很多,价格便宜,是初学51 的
首选芯片。嘿嘿,口水多多有点卖广告之嫌了。:P

AT89C51 AT89C2051
4KB 可编程Flash 存储器(可擦写1000 次) 2KB 可编程Flash 存储器(可擦写1000 次)
三级程序存储器保密 两级程序存储器保密
静态工作频率:0Hz-24MHz 静态工作频率:0Hz-24MHz
128 字节内部RAM 128字节内部RAM
2 个16 位定时/计数器 2个16 位定时/计数器
一个串行通讯口 一个串行通讯口
6 个中断源 6个中断源
32 条I/O 引线 15条I/O 引线
片内时种振荡器 1个片内模拟比较器
表2-1 AT89C51 和AT89C2051 主要性能表
图2-1 中是AT89C51 和AT89C2051 的引脚功能图。而表2-1 中则是它们的主要性能表。
以上可以看出它们是大体相同的,由于AT89C2051 的IO 线很少,导致它无法外加RAM 和程
序ROM,片内Flash 存储器也少,但它的体积比AT89C51 小很多,以后大家可根据实际需要
来选用。它们各有其特点但其核心是一样的,下面就来看看AT89C51 的引脚具体功能。
1.电源引脚
Vcc 40 电源端
GND 20 接地端
*工作电压为5V,另有AT89LV51 工作电压则是2.7-6V, 引脚功能一样。
2.外接晶体引脚
图2-2 外接晶体引脚
XTAL1 19
XTAL2 18
XTAL1 是片内振荡器的反相放大器输入端,XTAL2 则是输出端,使用外部振荡器
时,外部振荡信号应直接加到XTAL1,而XTAL2 悬空。内部方式时,时钟发生器对振
荡脉冲二分频,如晶振为12MHz,时钟频率就为6MHz。晶振的频率可以在1MHz-24MHz
内选择。电容取30PF 左右。
51 单片机C 语言入门教程
- 8 -
*型号同样为AT89C51 的芯片,在其后面还有频率编号,有12,16,20,24MHz 可选。
大家在购买和选用时要注意了。如AT89C51 24PC 就是最高振荡频率为24MHz,40P6 封
装的普通商用芯片。
3.复位 RST 9
在振荡器运行时,有两个机器周期(24 个振荡周期)以上的高电平出现在此引腿
时,将使单片机复位,只要这个脚保持高电平,51 芯片便循环复位。复位后P0-P3 口
均置1 引脚表现为高电平,程序计数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全部清零。当复位脚由
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芯片为ROM 的00H 处开始运行程序。常用的复位电路如图2-
3 所示。
*复位操作不会对内部RAM 有所影响。
4.输入输出引脚
(1) P0 端口[P0.0-P0.7] P0 是一个8 位漏极开路型双向I/O 端口,端口置1(对端
口写1)时作高阻抗输入端。作为输出口时能驱动8 个TTL。
对内部Flash 程序存储器编程时,接收指令字节;校验程序时输出指令字节,要
求外接上拉电阻。
在访问外部程序和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0 口是分时转换的地址(低8 位)/数据
总线,访问期间内部的上拉电阻起作用。
(2) P1 端口[P1.0-P1.7] P1 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0 端口。输出时
可驱动4 个TTL。端口置1 时,内部上拉电阻将端口拉到高电平,作输入用。
对内部Flash 程序存储器编程时,接收低8 位地址信息。
(3) P2 端口[P2.0-P2.7] P2 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0 端口。输出时
可驱动4 个TTL。端口置1 时,内部上拉电阻将端口拉到高电平,作输入用。
对内部Flash 程序存储器编程时,接收高8 位地址和控制信息。
在访问外部程序和16 位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2 口送出高8 位地址。而在访问8
位地址的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其引脚上的内容在此期间不会改变。
(4) P3 端口[P3.0-P3.7] P2 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0 端口。输出时
可驱动4 个TTL。端口置1 时,内部上拉电阻将端口拉到高电平,作输入用。
对内部Flash 程序存储器编程时,接控制信息。除此之外P3 端口还用于一些
专门功能,具体请看 表2-2.。
*P1-3 端口在做输入使用时,因内部有上接电阻,被外部拉低的引脚会输出
一定的电流。

网友:
有电子版的跟大家分享下啊~~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