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急!!!

楼主:
如图所示,如何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
图呢?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

网友:
在交流过0点后给个触发信号就行,高电平,交流正负半周都要有。控制过0点后的延时,就可以控制电压高低了,延上长,电压低,反之电压高。

网友:
一般来说,要隔离,用光电隔离或脉冲变压器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MOC3021 MOC3041的DATASHEET,在网上搜一下“双向可控硅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网友:
同意5楼,若控制交流要用双向光耦.

网友:
网上有卖现成的触发可控硅的触发板啊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触发板就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了
触发板也可自制

网友:
huangjm4944@163.com

网友:
众位楼主,如果想要用    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的方案可以跟我索取。  dwin99@live.cn

网友:
学习了。原来编写过可控硅调光的程序,但硬件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