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不能输入AT命令

楼主(2009-11-16):
超级终端不能输入AT命令
GPRS模块MC35I与PC的COM1相连,利用超级终端输入AT命令,但是超级终端不能输入AT,也就是根本不接收输入。以前用的时候都是好的,中间有两个月没用,结果再用就不能输入了。利用COM1可以与ARM进行通信,超级终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COM1与MC35I相连,就不能输入,不知道为什么?
通信
GPRS

网友A:
在其他机子上也不行?怀疑是你模块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试试,超级终端输入的东西是不显示的,如果需要显示的话,可以设置属性。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不是超级终端输入的问题,可能输入发送了,模块没有反馈。

网友D:
输入ATE1看看,是不是没有回显呀?

网友E:
是不是模块根本没有启动……

网友F:
可能是线路没接好,模块没开回显。

网友G:
已经解决,是模块的波特率以前被我改了,而我忘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