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M系统里面有什么办法建立一个擦不了的FAT分区吗 ...

楼主(2009-08-26):
请问在WM系统里面有什么办法建立一个擦不了的FAT分区吗?
基于NAND的WM系统,建立完以后,手机资源管理器上面就有两个区,一个可以进行擦除,另一个即便是恢复出厂设置也擦不掉。HTC好像就是这样做的,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在线等啊!
还有一个问题,WM系统能不能做FAT32文件系统的映像文件?
在线
资源管理器
系统

网友A:
文件系统 ---> 过滤器 把对第一个分区的写操作过滤掉 直接返回ERROR

网友B:
NAND啊,也可以改FMD过滤掉,或者直接标记成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