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板子 电源接通后DNW没有显示启动信息

楼主:
菜鸟求助:刚买的2440的板子  COM1和USE在DNW上均显示已经连接   但是接通电源后按说DNW应该会显示启动信息的 然后可以选择进入LINUX  可是现在DNW没有任何显示  而板子则直接进入了WINCE  请这是可能是什么问题  ?

网友:
不是连接有问题,就是烧录的nk中去掉了串口信息

网友:
先把串口的TX和RX对接,试试串口是否正常工作
如果正常的话再查板子上接的COM口对不对,最后看Image到底有没有输出Message?

网友:
引用楼主 q309705759 的帖子:
菜鸟求助:刚买的2440的板子  COM1和USE在DNW上均显示已经连接  但是接通电源后按说DNW应该会显示启动信息的 然后可以选择进入LINUX  可是现在DNW没有任何显示  而板子则直接进入了WINCE  请这是可能是什么问题  ?

谁的板子?如果是友善的板子吧。友善的板子把信息屏蔽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  所以应该用COM3设置而不是COM1   多谢各位

网友:
兄弟 我买的tiny6410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在超级终端中没有看到启动信息更谈不上控制了 你能指点一二么

网友:
不是默认TTY是COM0

网友:
:刚买的2440的板子 COM1和USE在DNW上均显示已经连接 但是接通电源后按说DNW应该会显示启动信息的 然后可以选择进入LINUX 可是现在DNW没有任何显示 而板子则直接进入了WINCE
重新烧写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