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

楼主(2009-10-22):
关于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啊?
我还想问下,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对于reg变量是不是不支持啊?
我最近用quartusII仿真程序,在全编译的时候出现procedural continuous assignment to register is not supported
仿真
continuous
register
程序

网友A:
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对于reg变量支持,你的程序有问题,贴出代码

网友B:
程序如下:
module d_flip_flop(d,clear,clock,q);
input d,clear,clock;
output reg q;
always@(clear)
if(!clear)
assign q=0;
else
deassign q;
always@
(negedge clock) q<=d;
endmodule
这个程序是一个异步复位的D触发器。用QuartusII 编译出的问题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我也不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谢谢你对该问题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