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键盘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
BSP包在键盘驱动那一部分,其中有两个文件keyscan.cpp和s3c2450KBD.cpp两个文件,
keyscan.cpp里面初始化部分创建了n个handledown事件,表示按键被按下;然后创建扫描线程,扫描到按键按下时把对应的handledown事件设成通知状态。
s3c2450KBD.cpp里面有处理按键中断的程序,首先也是创建了m个handledown事件,然后是多事件等待语句WaitForMultipleObjects( KEYNUM, HandleDown, FALSE, INFINITE),这里应该是等待扫描线程的handledown被设成通知状态。
这两个文件都各自创建了handledown事件,并且我尝试了一下,删掉任何一个cpp文件里创建handledown事件的程序端,系统都不正常。请教一下为什么要重复创建handledown事件呢?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目前修改程序中…………

网友:
你看看这些事件是传给谁的就知道了晒。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事件,一般中断只需要一个事件,把这个事件通过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和某个中断号关联即可,比如键盘中断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KEYPAD, m_hevInterrupt, NULL, 0);
只要有键按下,就会触发中断,进入IST。

网友:
2450里面键盘驱动貌似没有6410驱动写得好。
好像2450用了外部中断4~7,不知道LZ硬件如何连接,如果是用EXINT4_7,那就不需要那么多事件了。否则有几行就得用几个。

网友:
名字一样就代表相同事件

网友:
createevent第四个函数匹配了,就能触发相应的事件了,细心看看

网友:
果然是楼上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