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做视频播放

楼主:
环境: winc 5.0
开发工具: vs 2008 C#
实现功能: 实现在wince下面视频播放.格式如:avi 等.

    请问各位大虾,知道的,请回复一下,有例子的请贴下代码,有网址的贴个网址,多谢了!

网友:
简单。
DirectShow +C#
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基于微软的DirectShow技术
支持播放MPEG,AVI,WMV.....
多种格式
有书参考
DirectShow开发指南
......
等一套书籍
不过其编程工具用的是Visual C++
可以作为参考
我也有简单的测试例子程序
C#不熟
——————————————————————————
JOYZML(朱铭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
DirectShow +C#
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请问,那我需要安装什么SDK嘛?pc和wince环境下面,能给个地址嘛?谢谢

网友B:
DirectShow 的开发,最好使用开发板,使用模拟器是不行的

所以不只是SDK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rectShow 的开发,最好使用开发板,使用模拟器是不行的

所以不只是SDK的问题

这我不同意,Directshow和硬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是写应用程序,完全可以在模拟器上开发。
但是如果是写编解码filter,需要用到硬件特性的话,就只能在特定硬件平台开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rectShow 的开发,最好使用开发板,使用模拟器是不行的

所以不只是SDK的问题

这我不同意,Directshow和硬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是写应用程序,完全可以在模拟器上开发。
但是如果是写编解码filter,需要用到硬件特性的话,就只能在特定硬件平台开发了

同意

网友:
我看了如下帖子:http://www.winbile.net/bbs/forums/threads/1000586.aspx
然后我在模拟器里面可以跑起来,但是在终端里面却运行出错了。
另外,我发现播放视频有点卡,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优化不。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连续播放几个avi视频,请问如何实现呢?

网友D:
把TCPMP封装成dll,然后调用这里面的函数就是了.

搞出这个dll有一定的复杂性,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QQ86395128),有尝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rectShow 的开发,最好使用开发板,使用模拟器是不行的

所以不只是SDK的问题

这我不同意,Directshow和硬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是写应用程序,完全可以在模拟器上开发。
但是如果是写编解码filter,需要用到硬件特性的话,就只能在特定硬件平台开发了

你不同意,这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TCPMP封装成dll,然后调用这里面的函数就是了.

搞出这个dll有一定的复杂性,有需要的话,请联系我(QQ86395128),有尝服务

这是开源的东西,有尝?想钱想疯了吧!!!

网友:
wince下媒体播放器动态库及调用例子程序CeCallAudioDllTest 搜一下这个资源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0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