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 r3 s3c2451 休眠唤醒,死机

楼主:
可以正常进入休眠,也可以退出休眠。 但是在唤醒的过程中,执行到一半系统挂掉了。
大部分时候,是在:
zzzzzzzz

APP_PowerUp.
[HSMMC1] Power Up the HSMMC Host Controller
[HSMMC1] Card is Inserted!

这端死机的。

经过测试,sd卡驱动不加载,系统不会挂掉。 sd驱动加载, 插入sd 卡,唤醒容易死机, 不插sd 卡,死机概率降低。 sd 卡驱动加载 sd 卡插入,运行mediaplayer 等软件,容易死机,什么程序都不运行,唤醒过程中,偶尔会顿下,但是,不会死机。

那位兄弟遇到过,请指教下。

网友:
下班前,顶下

网友:
是不是在读写SD卡??
2451的主频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读写SD卡??
2451的主频是多少?

和有没有读没关系,但是,插着死机的概率就大些。  主频533 和 400 都试过,效果一样。

网友:
发现一个 问题,删除其他的驱动,只是保留usb 或者 sd卡,就容易死机。

网友:
我只看看不说话,我学艺来了~~ O(∩_∩)O~

网友:
自己再顶下

网友:
除SD卡驱动外全不要呢?USB的也不要,看看是什么情况。
是否SD卡作为USB MASS STORAGE的对象了?

网友:
这两个不要不会死机。

sd 卡没有被作为 usb mass storage

网友:
自己再顶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