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中应用中使用物理地址

楼主:
做应用的需要一片固定的内存,我在Config.bib中划好,在驱动里增加了MmIOMapSpace和MmIOUnMapSpace以及对应的IOCTL,在驱动内部测试,这片内存可以正常访问,map以及unmap。
我用IOCTL为应用返回这片内存的物理及虚拟地址,为什么在应用中使用该虚拟地址操作这片内存就会Data Abort??

        // Request Application Memory
        if ( !DeviceIoControl(hCamDrv, IOCTL_VDC_REQUEST_APPLICATION_MEMORY, &ApplicationMemoryArgs, sizeof(VDC_APPLICATION_MEMORY_ARGS),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CAMTEST:ERROR] IOCTL_VDC_REQUEST_APPLICATION_MEMORY Failed\n"));
                goto CleanUp;
        }
        else
        {
                printf("[CAMTEST:INFO]        APPLICATION MEMORY: Phisical Address = 0x%08x \r\n", ApplicationMemoryArgs.dwPhysicalAddress);
                printf("[CAMTEST:INFO]        APPLICATION MEMORY: Virtual  Address = 0x%08x \r\n", ApplicationMemoryArgs.pVirtualAddress);
                printf("[CAMTEST:INFO]        APPLICATION MEMORY:             Capacity = %d \r\n", ApplicationMemoryArgs.dwCapacity);

                printf("        Test Access to Application Buffer:\r\n");
                tmp = ApplicationMemoryArgs.pVirtualAddress;
                printf("                Before Access: %d \r\n", *tmp);
                *tmp = 3;
                //memset(ApplicationMemoryArgs.pVirtualAddress, 3, ApplicationMemoryArgs.dwCapacity);
                printf("                 After Access: %d \r\n", *tmp);
        }

Physical Address 和 Virtual Address 以及 Capacity 都可以正常打印出来。

网友:
看样子只能使用VirtualCopyEx了

网友A:
wince 6.0 不能在应用中这样操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6.0 不能在应用中这样操作的吧。

是啊,如果是CE5.0,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但是CE6.0的驱动结构发生了变化,应用不能再直接访问硬件,必须通过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
是啊,翻之前的帖子,hjb大哥有如下解决方案: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10/02/25/1673815.html
使用VirtualCopyEX来映射。

网友B:
证明该方法可行!已经可以在应用中直接操作这块内存了。

网友:
WinCE 6.0 只是不能用VirtualCopy 来操作了,提供了另外的VirtualCopyEx增强版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证明该方法可行!已经可以在应用中直接操作这块内存了。

呵呵,不错啊。
感觉这么用非常方便。

很多5.0上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过来了,而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证明该方法可行!已经可以在应用中直接操作这块内存了。

呵呵,不错啊。
感觉这么用非常方便。

很多5.0上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过来了,而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动。

那是相当方便,哈哈,谢谢h大哥的代码。

网友:
WINCE 6.0禁止这样操作的.

通过驱动才行.

网友:
6.0不允许直接操作物理地址
  得通过驱动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证明该方法可行!已经可以在应用中直接操作这块内存了。

呵呵,不错啊。
感觉这么用非常方便。

很多5.0上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过来了,而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动。

if(dwPhyBaseAddress&0xFFF)
{
          return NULL;
}

h大哥,代码里这个是起和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证明该方法可行!已经可以在应用中直接操作这块内存了。

呵呵,不错啊。
感觉这么用非常方便。

很多5.0上的程序,可以直接移植过来了,而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动。

if(dwPhyBaseAddress&0xFFF)
{
  return NULL;
}

h大哥,代码里这……

判断 是否已
4KB边界对齐方式分配内存页

网友:
恩,就是对齐的问题。

网友:
哦,看到MSDN上也有解释。
多谢楼上二位